2812 C编程能不能用小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26):
可以

支持浮点.够快就行.

网友B:
2812可以吗?

好像不可以。
难道我记错了?

楼主:
顶一下

可是怎么有人说 “F2812是定点DSP,所以要让它运行小数就会丢失数据,因此就必须将数据放大,进行相应的计算,等到最终的结果在按要求缩小就可以了。一般用Q15,Q30,但是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Q15以下的”
我在TI公司下的程序上怎么就有小数的运算呢?
------------------------------------------------------------------------------ */

#include "dmctype.h"

const float32 sin_tab[] =
{    // SINVAL         Index  Angle   Sin(Ang)
      0,              //   0     0     0
      0.024541229,    //   1     1.4063     0.024541
      0.049067674,    //   2     2.8125     0.049068
      0.073564564,    //   3     4.2188     0.073565
      0.09801714,    //   4     5.625     0.098017
      0.12241068,    //   5     7.0313     0.12241
      0.14673047,    //   6     8.4375     0.14673
      0.17096189,    //   7     9.8438     0.17096
      0.19509032,    //   8     11.25     0.19509
      0.21910124,    //   9     12.6562     0.2191
      0.24298018,    //   10     14.0625     0.24298
      0.26671276,    //   11     15.4687     0.26671
      0.29028468,    //   12     16.875     0.29028
      0.31368174,    //   13     18.2813     0.31368
      0.33688985,    //   14     19.6875     0.33689
      0.35989504,    //   15     21.0937     0.3599
      0.38268343,    //   16     22.5     0.38268
      0.40524131,    //   17     23.9063     0.40524
      0.42755509,    //   18     25.3125     0.42756
      0.44961133,    //   19     26.7187     0.44961
      0.47139674,    //   20     28.125     0.4714
      0.49289819,    //   21     29.5313     0.4929
      0.51410274,    //   22     30.9375     0.5141
      0.53499762,    //   23     32.3438     0.535
      0.55557023,    //   24     33.75     0.55557
      0.57580819,    //   25     35.1563     0.57581
      0.5956993,     //   26     36.5625     0.5957
      0.61523159,    //   27     37.9688     0.61523
      0.63439328,    //   28     39.375     0.63439
      0.65317284,    //   29     40.7813     0.65317
      0.67155895,    //   30     42.1875     0.67156
      0.68954054,    //   31     43.5938     0.68954
      0.70710678,    //   32     45     0.70711
      0.72424708,    //   33     46.4063     0.72425
      0.74095113,    //   34     47.8125     0.74095
      0.75720885,    //   35     49.2188     0.75721
      0.77301045,    //   36     50.625     0.77301
      0.78834643,    //   37     52.0313     0.78835
      0.80320753,    //   38     53.4375     0.80321
      0.81758481,    //   39     54.8437     0.81758
      0.83146961,    //   40     56.25     0.83147
      0.84485357,    //   41     57.6562     0.84485
      0.85772861,    //   42     59.0625     0.85773
      0.87008699,    //   43     60.4688     0.87009
      0.88192126,    //   44     61.875     0.88192
      0.8932243,     //   45     63.2813     0.89322
      0.90398929,    //   46     64.6875     0.90399
      0.91420976,    //   47     66.0938     0.91421
      0.92387953,    //   48     67.5     0.92388
      0.9329928,     //   49     68.9062     0.93299
      0.94154407,    //   50     70.3125     0.94154
      0.94952818,    //   51     71.7188     0.94953
      0.95694034,    //   52     73.125     0.95694
      0.96377607,    //   53     74.5313     0.96378
      0.97003125,    //   54     75.9375     0.97003
      0.97570213,    //   55     77.3438     0.9757
      0.98078528,    //   56     78.75     0.98079
      0.98527764,    //   57     80.1563     0.98528
      0.98917651,    //   58     81.5625     0.98918
      0.99247953,    //   59     82.9688     0.99248
      0.99518473,    //   60     84.375     0.99518
      0.99729046,    //   61     85.7812     0.99729
      0.99879546,    //   62     87.1875     0.9988
      0.99969882,    //   63     88.5938     0.9997
      1,             //   64     90     1
      0.99969882,    //   65     91.4062     0.9997
      0.99879546,    //   66     92.8125     0.9988
      0.99729046,    //   67     94.2188     0.99729
      0.99518473,    //   68     95.625     0.99518
      0.99247953,    //   69     97.0313     0.99248
      0.98917651,    //   70     98.4375     0.98918
      0.98527764,    //   71     99.8438     0.98528
      0.98078528,    //   72     101.25     0.98079
      0.97570213,    //   73     102.6563     0.9757
      0.97003125,    //   74     104.0625     0.97003
      0.96377607,    //   75     105.4688     0.96378
      0.95694034,    //   76     106.875     0.95694
      0.94952818,    //   77     108.2813     0.94953
      0.94154407,    //   78     109.6875     0.94154
      0.9329928,     //   79     111.0938     0.93299
      0.92387953,    //   80     112.5     0.92388
      0.91420976,    //   81     113.9063     0.91421
      0.90398929,    //   82     115.3125     0.90399
      0.8932243,     //   83     116.7188     0.89322
      0.88192126,    //   84     118.125     0.88192
      0.87008699,    //   85     119.5313     0.87009
      0.85772861,    //   86     120.9375     0.85773
      0.84485357,    //   87     122.3437     0.84485
      0.83146961,    //   88     123.75     0.83147
      0.81758481,    //   89     125.1563     0.81758
      0.80320753,    //   90     126.5625     0.80321
      0.78834643,    //   91     127.9688     0.78835
      0.77301045,    //   92     129.375     0.77301
      0.75720885,    //   93     130.7812     0.75721
      0.74095113,    //   94     132.1875     0.74095
      0.72424708,    //   95     133.5938     0.72425
      0.70710678,    //   96     135     0.70711
      0.68954054,    //   97     136.4063     0.68954
      0.67155895,    //   98     137.8125     0.67156
      0.65317284,    //   99     139.2188     0.65317
      0.63439328,    //   100     140.625     0.63439
      0.61523159,    //   101     142.0313     0.61523
      0.5956993,     //   102     143.4375     0.5957
      0.57580819,    //   103     144.8438     0.57581
      0.55557023,    //   104     146.25     0.55557
      0.53499762,    //   105     147.6563     0.535
      0.51410274,    //   106     149.0625     0.5141
      0.49289819,    //   107     150.4688     0.4929
      0.47139674,    //   108     151.875     0.4714
      0.44961133,    //   109     153.2812     0.44961
      0.42755509,    //   110     154.6875     0.42756
      0.40524131,    //   111     156.0938     0.40524
      0.38268343,    //   112     157.5     0.38268
      0.35989504,    //   113     158.9063     0.3599
      0.33688985,    //   114     160.3125     0.33689
      0.31368174,    //   115     161.7188     0.31368
      0.29028468,    //   116     163.125     0.29028
      0.26671276,    //   117     164.5313     0.26671
      0.24298018,    //   118     165.9375     0.24298
      0.21910124,    //   119     167.3438     0.2191
      0.19509032,    //   120     168.75     0.19509
      0.17096189,    //   121     170.1563     0.17096
      0.14673047,    //   122     171.5625     0.14673
      0.12241068,    //   123     172.9688     0.12241
      0.09801714,    //   124     174.375     0.098017
      0.073564564,   //   125     175.7812     0.073565
      0.049067674,   //   126     177.1875     0.049068
      0.024541229,   //   127     178.5938     0.024541
       0,            //   128     180     1.2246e-016
      -0.024541229,  //   129     181.4063     -0.024541
      -0.049067674,  //   130     182.8125     -0.049068
      -0.073564564,   //   131     184.2188     -0.073565
      -0.09801714,    //   132     185.625     -0.098017
      -0.12241068,    //   133     187.0313     -0.12241
      -0.14673047,    //   134     188.4375     -0.14673
      -0.17096189,    //   135     189.8438     -0.17096
      -0.19509032,    //   136     191.25     -0.19509
      -0.21910124,    //   137     192.6563     -0.2191
      -0.24298018,    //   138     194.0625     -0.24298
      -0.26671276,    //   139     195.4687     -0.26671
      -0.29028468,    //   140     196.875     -0.29028
      -0.31368174,    //   141     198.2813     -0.31368
      -0.33688985,    //   142     199.6875     -0.33689
      -0.35989504,    //   143     201.0938     -0.3599
      -0.38268343,    //   144     202.5     -0.38268
      -0.40524131,    //   145     203.9063     -0.40524
      -0.42755509,    //   146     205.3125     -0.42756
      -0.44961133,    //   147     206.7188     -0.44961
      -0.47139674,    //   148     208.125     -0.4714
      -0.49289819,    //   149     209.5313     -0.4929
      -0.51410274,    //   150     210.9375     -0.5141
      -0.53499762,    //   151     212.3438     -0.535
      -0.55557023,    //   152     213.75     -0.55557
      -0.57580819,    //   153     215.1563     -0.57581
      -0.5956993,     //   154     216.5625     -0.5957
      -0.61523159,    //   155     217.9688     -0.61523
      -0.63439328,    //   156     219.375     -0.63439
      -0.65317284,    //   157     220.7813     -0.65317
      -0.67155895,    //   158     222.1875     -0.67156
      -0.68954054,    //   159     223.5938     -0.68954
      -0.70710678,    //   160     225     -0.70711
      -0.72424708,    //   161     226.4062     -0.72425
      -0.74095113,    //   162     227.8125     -0.74095
      -0.75720885,    //   163     229.2188     -0.75721
      -0.77301045,    //   164     230.625     -0.77301
      -0.78834643,    //   165     232.0312     -0.78835
      -0.80320753,    //   166     233.4375     -0.80321
      -0.81758481,    //   167     234.8437     -0.81758
      -0.83146961,    //   168     236.25     -0.83147
      -0.84485357,    //   169     237.6563     -0.84485
      -0.85772861,    //   170     239.0625     -0.85773
      -0.87008699,    //   171     240.4688     -0.87009
      -0.88192126,    //   172     241.875     -0.88192
      -0.8932243,     //   173     243.2812     -0.89322
      -0.90398929,    //   174     244.6875     -0.90399
      -0.91420976,    //   175     246.0938     -0.91421
      -0.92387953,    //   176     247.5     -0.92388
      -0.9329928,     //   177     248.9063     -0.93299
      -0.94154407,    //   178     250.3125     -0.94154
      -0.94952818,    //   179     251.7188     -0.94953
      -0.95694034,    //   180     253.125     -0.95694
      -0.96377607,    //   181     254.5313     -0.96378
      -0.97003125,    //   182     255.9375     -0.97003
      -0.97570213,    //   183     257.3438     -0.9757
      -0.98078528,    //   184     258.75     -0.98079
      -0.98527764,    //   185     260.1563     -0.98528
      -0.98917651,    //   186     261.5625     -0.98918
      -0.99247953,    //   187     262.9688     -0.99248
      -0.99518473,    //   188     264.375     -0.99518
      -0.99729046,    //   189     265.7813     -0.99729
      -0.99879546,    //   190     267.1875     -0.9988
      -0.99969882,    //   191     268.5938     -0.9997
      -1,             //   192     270     -1
      -0.99969882,    //   193     271.4063     -0.9997
      -0.99879546,    //   194     272.8125     -0.9988
      -0.99729046,    //   195     274.2188     -0.99729
      -0.99518473,    //   196     275.625     -0.99518
      -0.99247953,    //   197     277.0313     -0.99248
      -0.98917651,    //   198     278.4375     -0.98918
      -0.98527764,    //   199     279.8438     -0.98528
      -0.98078528,    //   200     281.25     -0.98079
      -0.97570213,    //   201     282.6563     -0.9757
      -0.97003125,    //   202     284.0625     -0.97003
      -0.96377607,    //   203     285.4688     -0.96378
      -0.95694034,    //   204     286.875     -0.95694
      -0.94952818,    //   205     288.2813     -0.94953
      -0.94154407,    //   206     289.6875     -0.94154
      -0.9329928,     //   207     291.0938     -0.93299
      -0.92387953,    //   208     292.5     -0.92388
      -0.91420976,    //   209     293.9062     -0.91421
      -0.90398929,    //   210     295.3125     -0.90399
      -0.8932243,     //   211     296.7188     -0.89322
      -0.88192126,    //   212     298.125     -0.88192
      -0.87008699,    //   213     299.5313     -0.87009
      -0.85772861,    //   214     300.9375     -0.85773
      -0.84485357,    //   215     302.3438     -0.84485
      -0.83146961,    //   216     303.75     -0.83147
      -0.81758481,    //   217     305.1563     -0.81758
      -0.80320753,    //   218     306.5625     -0.80321
      -0.78834643,    //   219     307.9688     -0.78835
      -0.77301045,    //   220     309.375     -0.77301
      -0.75720885,    //   221     310.7813     -0.75721
      -0.74095113,    //   222     312.1875     -0.74095
      -0.72424708,    //   223     313.5938     -0.72425
      -0.70710678,    //   224     315     -0.70711
      -0.68954054,    //   225     316.4063     -0.68954
      -0.67155895,    //   226     317.8125     -0.67156
      -0.65317284,    //   227     319.2188     -0.65317
      -0.63439328,    //   228     320.625     -0.63439
      -0.61523159,    //   229     322.0313     -0.61523
      -0.5956993,     //   230     323.4375     -0.5957
      -0.57580819,    //   231     324.8438     -0.57581
      -0.55557023,    //   232     326.25     -0.55557
      -0.53499762,    //   233     327.6563     -0.535
      -0.51410274,    //   234     329.0625     -0.5141
      -0.49289819,    //   235     330.4688     -0.4929
      -0.47139674,    //   236     331.875     -0.4714
      -0.44961133,    //   237     333.2812     -0.44961
      -0.42755509,    //   238     334.6875     -0.42756
      -0.40524131,    //   239     336.0938     -0.40524
      -0.38268343,    //   240     337.5     -0.38268
      -0.35989504,    //   241     338.9063     -0.3599
      -0.33688985,    //   242     340.3125     -0.33689
      -0.31368174,    //   243     341.7188     -0.31368
      -0.29028468,    //   244     343.125     -0.29028
      -0.26671276,    //   245     344.5313     -0.26671
      -0.24298018,    //   246     345.9375     -0.24298
      -0.21910124,    //   247     347.3437     -0.2191
      -0.19509032,    //   248     348.75     -0.19509
      -0.17096189,    //   249     350.1563     -0.17096
      -0.14673047,    //   250     351.5625     -0.14673
      -0.12241068,    //   251     352.9688     -0.12241
      -0.09801714,    //   252     354.375     -0.098017
      -0.073564564,   //   253     355.7813     -0.073565
      -0.049067674,   //   254     357.1875     -0.049068
      -0.024541229,   //   255     358.5938     -0.024541
      0               //   256     360      -2.4493e-016

};
/*=====================================================================================
 File name:        IPARK.C

 Originator:    Digital Control Systems Group
            Texas Instruments

 Description:  Inverse Park Transformation

=====================================================================================
 History:
-------------------------------------------------------------------------------------
 04-15-2005    Version 3.20
-------------------------------------------------------------------------------------*/

#include "dmctype.h"
#include "ipark.h"

extern float32 sin_tab[];

void ipark_calc(IPARK *v)
{

   float32 Cosine,Sine;

// Using look-up sine table
// (PI/2)/(2*PI) = 0.25
// ((PI/2)/(2*PI))*256 = 0.25*256 = 64
// ((PI/2)-2*PI)/(2*PI) = -0.75
// (((PI/2)-2*PI)/(2*PI))*256 = -0.75*256 = -192

    if (v->Angle+0.25 > 1.0)
     {
     Sine = sin_tab[(int16)(v->Angle*256)];
     Cosine = sin_tab[(int16)(v->Angle*256) - 192];
     }
    else
    {
     Sine = sin_tab[(int16)(v->Angle*256)];
     Cosine = sin_tab[(int16)(v->Angle*256) + 64];
    }

     v->Alpha = v->Ds*Cosine - v->Qs*Sine;
     v->Beta = v->Qs*Cosine + v->Ds*Sine;
}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2407可以吗?

2407可以吗?
你会怎么说?
我告诉你:2407可以进行小数运算!
 2812可以吗?
还是可以.

网友C:
2812可以用浮点数

2812是可以用浮点数的,只不过速度比较慢,耗费的时钟周期较多;所以才开发的2833x系列的浮点DSP。
如果要用浮点数,又要速度高,就就用IQMATH库,但是精度有限。

网友D:
2407、2812都可以。

在定点DSP上,完全可以运行小数点。
只要定义好变量,并且把相应的库包含到项目里来,直接写C就行了,CCS自己会去处理的。
注意定点和浮点之间的转换。

网友B:
2812主要用于控制领域

2812主要用于控制领域,浮点计算不是强项。
放大是好办法。。。。
以前串口传输的时候曾经做过

网友E:
代码象spwm,是啥代码呀,上传一下吧

网友F:
能不能用小数不是硬件的问题,是编译器的问题

小数是c语言里的基本数据类型啊,float啊

楼主:
多谢

有了概念性的认识,多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