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IFRA = EVAIFRA & 0X0080;why书上用与1呢,应该和1相或吧?

楼主(2007-12-28):
ev, AI

EVAIFRA = EVAIFRA & 0X0080;为什么用与1呢,应该和1相或吧?
应该是 EVAIFRA = EVAIFRA | 0X0080, 这样写一才是清标志位吧,怎么书上都是与呀??

网友A:
都是对的。

你说得对,书上也对。
EVAIFRA是“写1”清零。
你可以分0、1两种情况,自己分析一下。

楼主:
应该是考虑其它位,把0写回去对其它中断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