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烧写flash出错,报错如下:

楼主(2008-01-02):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

VCCP接了5v,mp/mc也对.是否cmd文件不对,但是外部仿真ram我也通过跳线,改成外部数据ram了.

tnnd:频率也降到了16M,

楼主:
密码区都避开了呀,PROG :origin = 00b0h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40h    /*  程序复位 */
          PROG  :origin = 00b0h , length = 7F50h    /* 片内FLASH */
    PAGE 1:
          B2: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020h    /* 内部双访问RAM,B2 块  */
          B0B1:    origin = 0200h , length = 0200h/* 内部双访问RAM,B0、B1合并块  */
        SARAM_IN: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内部单访问RAM,数据区  */
    /*    SARAM_EX: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外部扩展RAM,数据区  */
}

/*----------------------------------------------------------------------*/
/*   CMD命令文件 - 程序段、数据段配置(LF2407A)                         */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指向自己定义的中断向量表 */
    .text     : { } > PROG     PAGE 0        /* 程序代码 */
    .cinit    : { } > PROG     PAGE 0
    .switch   : { } > PROG     PAGE 0

    .data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bss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const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stack    : { } > SARAM_IN  PAGE 1        /* 堆栈,片内单访问RAM */
    .sysmem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

楼主:
我x

问题如下:

烧写2407A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是否DSP不能使用了。必须要换一片吗?可是这个才烧了十次左右。我要调试一个程序要烧坏多少个芯片呀。

解答如下:

要确保编程电压不低于5v,低一点都会出问题,即使烧写成功也有可能程序不对.
已经出现这个错误的话,片子的FLASH90%烧坏了.最好是外接一个+5v的电压到编程电压引脚

楼主:
faint

我今天用CCS自带的插件CLEAR FLASH报错了,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是哪的事,FLASH没有被加密,第一次擦除没有成功,没有往里面写任何东西,只是擦除啊,从来没有弄过DSP请多指教谢谢.

哈哈,是虚焊的原因,程序烧写进去了.谢谢斑竹对我的帮助

楼主:
nnd

现在问题解决了,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烧写程序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Error: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昨天还可以烧写,今天就不行了,是不是片子坏了?

楼主:
绝望了,看来是片子坏了

楼主:
wenting给的样品只能仿真,

买了新的就可以了,肯定是密码锁了,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