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程序放入2407里面的2kSRam仿真,CMD文件是否如下

楼主(2008-01-02):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40h /*  程序复位 */
 PAGE 1:
    B2: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020h /* 内部双访问RAM,B2 块  */
    B0B1: origin = 0200h , length = 0200h/* 内部双访问RAM,B0、B1合并块  */
  SARAM_IN:origin = 0800h , length = 0300h/* 内部单访问RAM,数据区  */

  PROG  :origin = 0B01h , length = 03F1h //俺把程序放到这,这对吗?
}
/*----------------------------------------------------------------------*/
/*   CMD命令文件 - 程序段、数据段配置(LF2407A)       */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指向自己定义的中断向量表 */
    .text     : { } > PROG     PAGE 1  /* 程序代码 */
 .cinit    : { } > PROG     PAGE 1
 .switch   : { } > PROG     PAGE 1

    .data     : { } > SARAM_IN  PAGE 1
    .bss      : { } > SARAM_IN  PAGE 1
 .const    : { } > SARAM_IN  PAGE 1
 .stack    : { } > SARAM_IN  PAGE 1
    .sysmem   : { } > SARAM_IN  PAGE 1
}

网友A:
re

你的PROG怎么没定义呢?

楼主:
PROG :origin = 0B01h , length = 03F1h ?

这不是的吗???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2008-03-15):
-

PROG  :origin = 0B01h , length = 03F1h //俺把程序放到这,这对吗?

这个不是定义在page 1里面了么?应该是在page 0中才对吧?

网友C:
而且好像地址也不应该是0B01h

 PON=1片内SARAM(2K) ,PON=0 外接
他在程序存储器的地址段是 8000 ~ 87FF .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