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设备设计成热拔插的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08-01-04):
DSP设备设计成热拔插的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有人做过这个方面的设计没?

麻烦给指点一下

感觉每次上电总是时好时坏

看门狗给复位信号也无法激活DSP
这是为啥??

网友A:
热插拔 功率较大应该要考虑 电源管理问题

网友B:
一些要点

1 连接器的地先接触;
2 然后是电源接触;
3 板上的总线/信号使用三态驱动器隔离,单板工作正常后使能三态驱动器,把信号连到母板总线上。

  有专门的电源连接器,是用来设计应用到热插拔设备的,其中的一个针比较长,用来接地。

楼主:
谢谢楼上的贴

又学习到了一些知识
看来这个版面还是挺有人气的

网友C:
你可以参考usb的接口

里面的电源脚是比数据脚略长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