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A能不能用简易JTAG调试?

楼主(2008-01-05):
我目前正在做一块TMS320LF2407A的板子,想问下TMS320LF2407A能不能用目前用在arm上的简易的JTAG板子来进行调试,需要用什么代理软件,具体电路该怎么接,其实我只要能将程序烧进芯片就行,不用在线仿真功能。另外想认识一些做这块芯片的高手,我的msn是:quantw@hotmail.com

网友A:
不能

不能.

arm能用是因为arm公司搞了个RDI接口,各家编译器遵从这个接口,从编译器输出统一格式的数据给调试代理软件,调试代理软件驱动简易jtag.

TI的CCS的调试输出数据格式,没有公开,简易jtag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