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407仿真运行时为什么不能设置断点?(急)

楼主(2008-01-05):
问一下,我的2407的板子在仿真器状态下运行不能设置断点调试,为什么?在别人的机器上用别人的仿真器试了一下也不行。

急需答案,谢谢!

楼主:
问题补充

后来用合众达的2407目标板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A:
re

我以前用过2406,也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
继续问题

是不是在flash状态下不能设断点,如果是,那么在我没有外接ram的情况下如何调试?

网友B:
不会吧,flash可以设置,以前有这个帖子

楼主:
给个连接

能给出以前帖子的连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