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2812外围AD采样电路与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08-01-08):
近期使用F2812采集正弦信号。硬件电路将正弦信号经过偏置后变换为(0.2~2.5V)信号输出,并且输出端对地接了2.8V的稳压管。实验过程中发现进入ADCin引脚信号的毛刺太多,但是将稳压管去除后,信号则干净许多。但此时,仅当DSP运行程序时,芯片开始发热,温度一般约为(50度左右)。并且,CCS中上传出来的AD采样结果并不随正弦信号的幅值变化而改变,为一固定值。
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DSP芯片的AD部分是否已经烧了?
谢谢!!

网友A:
采样有毛刺正常,但是幅度不能太大

由于2812内部有一个采样保持器(电容),通道开关选通时,瞬间电容充电,会影响输入信号,但是不影响ADC转换结果。
换个通道,检查一下采样排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