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DSP CCS 编译,结构体成员为指针,竟然传递不进来。。。

楼主(2008-01-08):
struct QueueBuffer{
    Uint16 *aBufferStart;
    Uint16 *aBufferEnd;
    Uint16 *pIn;
    Uint16 *pOut;
    unsigned int  mCount;
};

struct QueueBuffer *Queue_Register(Uint16 *pQueueBufArry,unsigned int  mSize)
{
         struct QueueBuffer *pQueueBuffer;
    Uint16 sQueue_size;
    //分配记录队列信息的结构变量
    pQueueBuffer=(struct QueueBuffer *)Memory_Malloc(sizeof(struct QueueBuffer));

    sQueue_size=sizeof(struct QueueBuffer);
    //记录队列信息的结构变量清0
    Memory_Memset((unsigned char *) pQueueBuffer,0,sQueue_size);

//分配队列所需内存,这里使用编译器自动分配的内存
    pQueueBuffer->aBufferStart=pQueueBuffer->pIn=pQueueBuffer->pOut=pQueueBufArry;
    //队列结束指针
    pQueueBuffer->aBufferEnd=pQueueBuffer->aBufferStart+mSize;
    return pQueueBuffer;
}
看这句话
pQueueBuffer->aBufferStart=pQueueBuffer->pIn=pQueueBuffer->pOut=pQueueBufArry;
在这个语句中, pQueueBufArry的值是0x00010003,但是给pQueueBuffer->aBufferStart  aBufferStart=pQueueBuffer->pIn赋值之后,pQueueBuffer->aBufferStart变成0x00030001.。。。。不知道为什么赋值不对?

楼主:
感觉是高8位和低8位交换了位置。。。。

网友A:
忌讳这种写法

pQueueBuffer->aBufferStart=pQueueBuffer->pIn=pQueueBuffer->pOut=pQueueBufArry;

分成3步付值,结构清晰要简单;
这种写法付值先后次序不明朗,以后移植也是问题。

楼主:
这个是初始化里的。只在开头调用一次。

关键不是这个原因。也分步试过,但是还是传递变错。。。
本人对汇编又不是很了解,所以很郁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语法的问题

*pQueueBuffer->aBufferStart=*pQueueBuffer->pIn=*pQueueBuffer->pOut=*pQueueBufArry

楼主:
这是什么语法?

*pQueueBuffer->aBufferStart=*pQueueBuffer->pIn=*pQueueBuffer->pOut=*pQueueBufArry

我要的是传递指针值,你的这句只是将pQueueBufArry指针指向的存储区内容赋给前面变量啊。。

网友C:
工程贴上来看看

我用你的程序简单做了个工程,看结果是对的.
把你的工程打包上来看看,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那就奇怪了???

网友D(2011-07-18):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