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2812AD的输入阻抗是多少啊!

楼主(2008-01-08):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

如果引脚悬空,采样出来的数是跳变得。
接到0,就固定了。

网友B:
AD是好的

AD是好的,只是转换出来的AD值是左对齐而已,你只要把转换值右移四位就是你习惯看到的值

网友C:
输入阻抗看看漏电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