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的AD排序功能,是否是因为2407的中断慢,才设置

楼主(2008-01-09):
进了中断再采样,其实也可以接受,TI非要搞个排序器,看来有"阴谋"呀

网友A:
个人感觉挺好用的

把要采样的数据排队,然后干别的事情,等结束再来取。

网友B:
这是因为只有一个AD,又想同时采一组数据的处理方式。

实际是硬件实现的自动批量采集,还是有先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