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我把程序烧到2407里,提示成功,但一脱机就不行了?

楼主(2008-01-10):
插件都说成功了,但我从芯片里读出程序都是空的。仿真到能够运行,但是我没有结外部ram呀,这是从哪里仿真运行的呀?

网友A:
可能是reset的中断向量配置有问题

网友B:
复位信号、仿真接口信号、MP/MC、BOOT、Ready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