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2812的GPIO口能否设成双向呢

楼主(2008-01-11):
有个DIR寄存器可以设置每个口的方向,为INPUT或OUTPUT,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成双向。说起来不好意思,用了这个芯片也半年了,但一直没考虑此问题。
敬请各路英雄赐教

网友A:
不行,和51不一样

网友B:
双向没问题 你说的是三态问题,Gpio无三态

楼主:
请问liudewei

可以么?怎么设
比如说某一条口线,初值设成‘1’,然后去查询它的状态,为‘0’时进入相应任务

网友B:
先置它为输出态并且为高,然后设置为输入态并读状态。

当然和你外围电路要配合,内外不要多源冲突。

楼主:
谢谢,似乎也只能如此了

另外它的ADC你们用的感觉怎么样?
我起初没发现什么不好,可是随着产品增加,精度问题就暴露出来:
1、18M以上线性度比较差
2、offset error会达到80LSB。
很多2812片子都有以上问题,它的DATASHEET上也确实提到。,看来还要另外去校准,真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