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选型:浮点运算,低功耗

楼主(2008-01-14):
    项目:电池供电的手持计算器,计算弹道方程,基本上是浮点运算,时间要求2-3s
    以前是用TMS320VC33,现在想要做些改进:(1)计算速度提高一倍 (2)功耗更低。并且对速度的要求更严格一些。
    查文档发现,TI 67系列QFP封装的DSP 6722、6726的速度很快,但功耗好像比vc33高。
    请推荐几款QFP封装的DSP,不是TI公司的也可以

网友A:
tms320f28335

tms320f28335

网友B:
浮点的好象功率普遍不低

浮点的肯定比定点的功率高,这是本质决定的.
另外2楼所说的那款DSP估计短期内指望不上吧,好象是用来取代VC33的.
VC33的速度应该不低了,150M达到2~3秒很有难度么?

网友C:
用adsp的blackfin试试看吧,要不用ti的55xx

不过不是浮点的

楼主:
vc33与vc5509a的功耗

vc33与vc5509a的功耗哪个更低?大概能低多少?如果5509a可以低很多,是不是可以考虑用5509a并行来实现?

网友D:
1. 28335应该还是可行的,现在开始设计,等产品设计好了,芯片也差不多可以量产了.
2. 另外C67的功耗个人觉得实在不适合在手持设备上使用.

网友C:
5509小很多,好像只有0.5mW/MIPS

网友E:
如果仅仅是功耗的瓶颈~

可以采用双MCU
一个单片机处理平时的管理任务~
浮点DSP仅在计算时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