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CCS运行原理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想问一下CCS运行时编译器、链接器具体是怎么调用的?在界面中只能看到lnk2000和cl2000的一些参数,但是看不到输入给它们的文件,比如链接器在生成.out文件时一共链接了哪些文件?
我现在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调用了lnk2000.exe,按照CCS中显示出来的参数,链接了所有debug文件夹中的.obj文件,但是最后只能生成.map文件不能生成.out文件,这是什么原因呢?谁帮忙指导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增加一个系统目录里的库应该就可以了.

当你在CCS环境窗口下建立工程的时候,需要添加系统目录下相对应的lib文件.
同样的道理你自己手动link的时候应该就需要把这个库link进去.
如:  CCS安装目录C2000cgtoolslib
ts2800.lib

try it .

网友B:
估计是缺少支持库。

比如有些库函数如strcpy,memcpy等,都不像其他编译器里需要#include 头文件。。。。他有自己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