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2407、2812的ADC不好?

楼主(2008-01-17):
无论是在和同行探讨,还是在论坛上看贴,关于TMS320X2407(10位)/2812(12位)的ADC的说法基本上是负面的,不知道持这种观点的同仁是否都真正使用过片上的ADC?
自从ti在国内推广使用2000系列产品以来,我一直在使用它的相关产品,刚开始其实也使用得不好,但是仔细阅读过手册后,发现片上的ADC的使用实际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经过每项的严格设计后,在实际的现场运行(主要是变频器、伺服驱动产品)中效果相当好!现总结一下。

1、首先要保证你的电路设计要好,涉及的太多了,经验少的先补一补电磁兼容的知识,主要是器件布局、电源供电质量问题、参考点连接问题。
器件布局问题:最好使用多层板,模拟数字电源分开,DSP芯片下地平面层分割,模拟地数字地分开,在ADC部位将两块地一点连接。电源的纹波要控制好、特别是提供给ADC作参考源的模拟电源,有条件就使用专用参考电压芯片,手册上标明该接何种电容的地方一个也不能省。如果是双面板可以靠敷铜获得尽量好的参考地环境,供电电源未分开影响是比较明显,数字信号会模拟回路上。所以这个没什么可以商量的。
TI的2000系列是模拟数字混合的芯片,硬件部分的设计太重要了!!!可以说到此问题解决了一大半。
2、内部校正的问题
这点估计是TI知道ADC有增益和零偏的弱点,所以不得已给出的一种解决办法,但毕竟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要求很高,校正是必须的,校正说简单点就是给出已知的两点电压,根据采样结果反推增益系数和零偏。
3、采样速率越快,对源阻抗的要求越高,具体看器件手册,这点要注意!!
4、当采样排序器中设置的输入通道来回切换且电压跳变较大时,采样的结果肯定也不大好,特别是较小的采样窗口时间时,我在实际使用中采取多次连续采集取后面数据的办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实时性稍受影响,例如排序器11113333,是采1、3通道的数据,我只取后两次并取两次的平均值。
好啦,这是我使用TI2000系列遇到问题后查阅手册后经试验验证的一些方法,希望对TX们有帮助。
TI新出的283XX浮点系列据资料显示ADC已经在工厂内部做过标定,并将参数保存在OTP ROM 里面,BOOT引导时会自动进行校正,第二点就不存在了。
无论如何TI2000系列还是性价比较高的芯片,毕竟不是专门的ADC,但综合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用好它还是要注意很多细节问题。

网友A:
问个问题

我在b点将一个引脚取反,观察pwm是否是对称的,开始我发现由于仿真器的缘故,pwm波完全偏到一边去了,不是关于等腰三角形对称。后来我把程序烧到2407的flash里,发现pwm是虽然对称了,但是还是有点偏,大概延迟了2uS,我的死区又没有大开,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你说的是否指这个东西

楼主:
你的图示显示死区起作用了,关于死区有专门的补偿方法。

效果稍微改善一点,只要死区足够小且安全就不必要补偿。
上表确实是ADC的阻抗对应表。

网友A:
可是俺没有开死区呀.

网友B:
楼主所言极是

总的来说,要用好DSP内部的DSP需要较多基础知识
首先是英语要好,要认真看完TI给的那些文档,像datasheet,AD参考手册和ADC校准等文档.
其次是模拟及数字电路的布线技巧,
再次就是高速AD采样的所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一点,TI公司也有相应的文档.

网友C:
呵呵,用的好的话,那就恭喜了

网友D:
写得太好了!

网友E:
功能比较强,缺点相对较多

新出来的芯片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F:
好贴顶一个。我用的结果12位ADC能达到9位到10位的分辨率。不知楼主用了上述措施能达到多少?

网友G:
2000DSP的ADC的精度

2000DSP的ADC的精度取决于使用的参考电源,如果是使用外部独立的,精度就高,当然成本也贵,一般要20~40RMB,同时增加PCB步线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