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程序烧到flash中,定义const int Array[200]不行,非要int Array[200],

楼主(2008-01-22):
问题1:使用const int Array[200]后程序不正常,非要int Array[200].但是这样定义数组是可以改变的呀,而我要的是常数数组
问题2:ccs中如何定义常数数组

网友A:
不知用static const int Array[200];如何???

楼主:
TI有个文档讲过常数的调用

要么初始化,要么用的时候调出来,都是在ram中使用,事太多,没有仔细看

网友B(2008-02-26):
我就在F28015上定义过const Uint16 LedTab[21],没有问题呀

我就在F28015上定义过const Uint16 LedTab[21],没有问题呀

楼主:
我仿真也可以,烧到flash就不行了?

网友C:
是分配的存储区域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