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向大家报个到!顺便问个问题,呵呵!

楼主(2008-01-23):
每次看程序时总有下面几句话
void SystemInit()
{

        asm(" SETC        INTM ";
        asm(" CLRC  SXM  ";        /* 禁止符号位扩展 */  什么时候不需要禁止???

        asm(" CLRC  CNF  ";    /* B0块映射为 on-chip DARAM*/  这里不明白,为什么B0块要映射为 on-chip DARAM,不映射可以吗???

        asm(" CLRC  OVM  ";    /* 累加器结果正常溢出*/ 什么时候不正常溢出???
        SCSR1=0x83FE;
        WDCR=0x006F;
        KickDog();
        IFR=0xFFFF;
        IMR=0x0000;

}

网友A:
欢迎,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符号位扩展,当做有符号运算的时候需要,
b0映射是内存分配的需要,看你的需求了,
正常溢出就翻转,比如0000再减1就变成ffff了,还有一种是饱和溢出,最小溢出都变成0000了

楼主:
非常感谢tjsheep 大哥的解释!

还有点不明白,B0块什么时候需要映射为 on-chip DARAM,什么时候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