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采样基准电压,在AD采样程序中主要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1-23):
采样基准电压,在AD采样程序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如2407中基准电压为3.3V,是不是每个BIT位变化代表3300/1024个毫V,向大家请教一下.

楼主: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引不起大家的兴趣?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引不起大家的兴趣? 还请大家不要沉默是金

网友A:
re

不一定。
BRG ENA
0   满的参考电压被接到ADC输入
1   参考的中点电压接到ADC输入

网友B:
2407的电压是3.3v,但是参考电压好像是3v

简单的说,就是你采样采到了某个电压值,比如是1v,那么就和3v比较,得出一个相对于满量程1023的值,然后给你的dsp来处理。精确来说应该是1023而不是1024

楼主:
如果我的AD采的一个通道的值是357,但计算误差大

如果我的AD采的一个通道的值是357(采到的值直接均方根的值),那么它对应的电压值是? 我的采样基准电压3.3V, 357 * (3300/1023) = 115mV ,这样计算对吗 ? 我的ADC 是满的参考电压被接到ADC输入.这个通道被输入的是电流,经过一个2欧的电阻,这样计算看起来误差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