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外部中断触发方式在那里设置啊?

楼主(2008-01-25):
(无正文)

网友A:
记得好象只有边沿触发

void SystemObj::EintInit(void)
{
  SREG->IMR |= (1 << IMR_INT0);//允许INT0中断
  SREG->IMR |= (1 << IMR_INT1);//允许INT1中断
  SREG->IMR |= (1 << IMR_INT2);//允许INT2中断
  SREG->IMR |= (1 << IMR_INT3);//允许INT3中断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122482

楼主:
触发方式!!!

那里可以设置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就是如何设置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

网友B:
百度一下

又查了手册
好像没有配置外部中断的寄存器

然后百度了一下
只有沿触发
而且是下降沿触发~~~~~~~~

网友B:
说一句,这些来自 “做DSP最应该懂得157个问题(回答)”

楼主的问题见第四十七个

相关链接:http://solution.**/pdf/DSP_0712412d.pdf

网友A:
倒塌了~~~俺在2楼都解答了还这么厉害~~~晕!!!

楼主:
sorry.没看清楚

如果只有边沿触发,那也没说是上升还是下降..看来要去好好查查了...

网友A:
倒塌了~~~4楼说得很明白...猜都知道是下降沿!!!

楼主:
hotpower

多谢你的解答..我喜欢多确认几次..怕搞错了...呵呵...

找到的东西也不明白:

四十七.c54x的外部中断是电平响应还是沿响应? 是沿响应,准确的说,它要检测到100(一个clk的高和两个clk的低)的变化才可以。

100是什么啊?

网友B:
100就是一个高电平时钟周期跟两个低电平时钟周期

不用怕错
这些东西还是挺皮实的
比较耐用~~~~~~~~~~~~~~~~~~~~~

网友A:
哈哈~~~俺的DSP5402的结构指针可是"独步天下"的,这个不是自吹~

网友B:
哈哈哈

又在宣传你的C++ DSP编程应用了~~~~~~~~~~~

网友A:
哈哈~~~TFT玩好了???触摸搞好了???

网友B:
没有搞触摸呢~~~~~~

呵呵
怎么样?
咱这屏不错吧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