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5509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8-01-29):
AD, dc, ADC, ADCc, CD
现在想通过5509的片内AD对外部电压进行读取。5509的主频为144MHz,片内AD最高采样率为21.5KHz。根据DataSheet的说明,对相应的寄存器配置如下:

#define ADCCTL         *((ioport int *)0x6800)
#define ADCDATA         *((ioport int *)0x6801)
#define ADCCLKDIV         *((ioport int *)0x6802)
#define ADCCLKCTL         *((ioport int *)0x6803)

//初始化ADC
void ADCinit()
{
    ADCCTL = 0x8000;    //转换开始,选择AIN0通道
    ADCCLKCTL = 0x0023;    //把模数转换
    ADCCLKDIV = 0x4f00;    //设置采样,保持,转换分频
}

//利用通道0,AIN0
long ADCread0()
{
    long    ADC0data;
    ADCCTL = 0x0000;    //关ADC
    DelaynWs(1);
    ADCCTL = 0x8000;    //转换开始,选择AIN0通道
    DelaynWs(1);
    while((ADCDATA & 0x8000)==0)//当ADCDATA的第15位为0时,转换结束
    {
    ADC0data = ADCDATA & 0x3ff;        //选择低十位数据。
    return(ADC0data);
    }
}
现在仿真后的结果不对,是不是对寄存器的配置写法不正确?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在DATASHEET里,ADC的寄存器是属于I/O空间寻址的啊?!
先谢了。

楼主:
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上看了很久,各种写法都试过,还是不行。虽然初级,但被难住了,郁闷。。。

楼主:
发现问题了

问题已经找到,配置寄存器的写法是正确的,之所以AD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是因为在等待AD转换完成,即ADCDATA的15位为0时,写法不对。单步执行后就可以得到正确输出。现在把DelaynWs从1加到100,也就能正确读到。
但代码上不能光靠delay来人为设置延迟,不知道判断寄存器某位是否为0的代码怎样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