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402的swwsr一般怎么设置

楼主(2008-01-30):
我设置为0x7fff,
但是感觉程序加载的时候不稳定
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启动不了
请教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没有?

网友A:
swwsr为软件等待状态寄存器

swwsr为软件等待状态寄存器,设置片外存储器的等待周期,包括程序,数据和IO三个区,每个分为0~32K和32~64K两段,最大周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