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P供电芯片上电时序硬件图

楼主(2008-01-30):
请教,TPS767D318PWP电源芯片上电时序及硬件电路,从硬件指示灯上看老是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说是给DSP上电的时序有问题,应该是先上1.8再上3.3但是具体的怎么处理不知道,想问问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端口输入信号电平

先上3.3,再1.8,防止端口输入信号电平的误操作

网友B:
电路问题

TPS767D318PWP带时序,看一下DATASHEET就明白了,有的原理图加了几个1N4148,纯是画蛇添足.我的F2808就用TPS767D318PWP,一直好好的.如果是150MHZ的F2812,注意用1.9V不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