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VC5402外部FLASH.RAM.IO编址疑问?

楼主(2008-01-31):
如果我外部用64K flash.64k SRAM.和几个外部芯片.
那么我可否这样来连接:

FLASH的连接:

FLASH         TMS320VC5402
A0..A15  <==>A0..A15
D0..D15  <==>D0..D15
/OE  <==>  NOT (RW) OR PS
/WE  <==>(RW) OR PS
/CE  <==>MEMSTRB OR PS

SRAM 的连接
A0..A15  <==>A0..A15
D0..D15  <==>D0..D15
/OE  <==> NOT (RW) OR DS
/WE  <==> RW OR DS
/CS <==> MEMSTRB OR DS

IO:4个外部IC
A3,A2,A1,A0
1,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1

U1WR <==> RW OR IOS;
U1RD <==> NOT (RW) OR IOS;
CS1=A0(低电平有效)
访问地址:0xXXXe

U2WR <==> RW OR IOS;
U2RD <==> NOT (RW) OR IOS;
CS2=A1
访问地址:0xXXXd

U3WR <==> RW OR IOS;
U3RD <==> NOT (RW) OR IOS;
CS3=A2
访问地址:0xXXXB

U4WR <==> RW OR IOS;
U4RD <==> NOT (RW) OR IOS;
CS4=A3
访问地址:0xXXX7
上面用到了或门

看到很多都用CPLD来做译码..或门速度不够吗?
我这样做可行吗????

楼主:
有问题吗?

?

网友A:
速度肯定没问题

楼主:
--->

那可以这样来设计吗?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看VC5402上面有A19,18,17,,有什么用呢?

网友B(2008-04-10):
CPLD更好吧?

我也是你这样分配的,但是觉得使用CPLD更改起来更加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