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lf2407串口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2-02):
    TMS320f28xx具有串口下载功能,其实在他的16位哥哥tms320lf2407上一样可以串口下载。
    对于某些机器,线路板外壳装卸比较麻烦,如果能够不开外壳盖,直接通过外引的串口更新下载程序,无疑可以大大减少产品的维护工作量,我在一款采用2407的产品上就实现了串口程序更新。
   下载条件:1、必须进入芯片内部的boot程序,即boot脚在复位的时候保持 低。
             2、一旦进入boot程序,该程序会判断是进入SCI还是SPI方式下载,如果是串口SCI下载,你必须在boot程序进入前(基本可以认为复位前)将SPISIMO脚拉低。
关于条件1、2可以采用很多办法实现,本人使用FPGA判断在复位时键盘组合键去控制BOOT引脚的电平(置低,正常无下载时必须为高),SPISIMO直接用2k的电阻接地。也可以外引、跳线等方式实现。
然后boot程序就处于串口监听状态等待上位机的串口命令进入SCI下载烧写程序阶段。
上位机的下载程序在ti的网站有下载的。解压后执行mk_algos.bat是进行清零程序、擦除程序、编程程序的上位机编译工作,然后执行exmpl_1.bat或exmpl_2.bat对这三个程序批量下载执行过程。程序只能通过com1、com2
其实对dos批处理文件熟悉,修改exmpl_X.bat中的内容为serhostX 你的文件.hex也可以。
记住更新的代码文件格式有要求的,在ccs下设置代码输出格式为default。

网友A:
TI现在2407的软件越来越全面了

我当初搞2407的时候,看DATA SHEET知道可以通过SCI或SPI下载程序,只是苦于在TI的网站上找不到相关的工具,才做罢。现在使用2407/2812做开发真是方便多了

网友B:
应该可以向ARM那样的ISP,串口用DTR/RST控制(俺猜的,不搞过24/28)

网友C(2008-08-18):
how to configure the setup ccstudio v3.3 for f240

nihao  a

网友C:
f240串口烧写问题

我现在得到了my.hex文件,我想用spf24xb1.exe下载到flash中,提示我baud rate detect,wrong echo receive ,program terminated,怎么解决阿?谢谢
盼回复

杜娟
sunny_dj2006@tom.com

网友D(2013-05-06):
我们现在自己要编写一个在线更新2407A的上位机界面,在TI官网上也下载了SPRC141 的文件包和SPRC074的文件包,打开看到了里面的文件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两个文件包介绍的 Embedding Flash Programming into TMS320LF240x Applications 和Serial Port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处于BOOT状态下的2407发送0x0d 数据,之后我要传输的是引导内核吗,之后再是用户自己的程序,但是没有说明白引导内核和用户自己的程序是什么格式的,是.out格式还是.bin还是.hex格式。期望得到一个传输的协议和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