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开环是单机性调制,闭环是PI控制,这两者之间是啥关系

楼主(2008-02-02):
开环是单极性,更加三角波和正弦波的交点确定pwm的脉宽,使用PI控制的时候,却和误差有关,和单极性视乎没有关系了,单极性调制和PI控制如何建立联系呢?

网友A:
一个是调制方法,一个是控制算法,没关系

楼主:
不会吧,开环和闭环没有关系,那我的控制怎么办

那加了反馈我到底使用单极性控制,还是双极性控制。
我想是不是应该以单极性pwm的输出,就是最后算出对应的pwm寄存器的值作为正弦波参考值,但是这个算出的值到了正弦波的顶部pwm的输出值都是一样的,误差就有点不对了

楼主:
想明白了

闭环控制给pwm寄存器的值,是由正弦波参考信号减去反馈值,所得到误差决定的,所以这个误差和spwm完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