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双环控制,电压外环与电流内环,如果电流环是电感电流,

楼主(2008-02-05):
我的是逆变器,电流环分为电感电流,和电容电流
1.采用电感电流,如果是先调内环电流环,那这个Iref怎么得到呢,电感电流包括了负载电流?
2.采用电容电流,这个倒是可以得到电流参考值,因为输出电压恒定,电容也是定值

网友A:
作为电流环的给定,与电流反馈作用产生PWM信号

作为电流环的给定,与电流反馈作用产生PWM信号

楼主:
调试的时候,如何调呢?

我的是逆变器,电流环分为电感电流,和电容电流
1.采用电感电流,如果是先调内环电流环,那这个Iref怎么得到呢,电感电流包括了负载电流?
2.采用电容电流,这个倒是可以得到电流参考值,因为输出电压恒定,电容也是定值

网友A:
直接用电位器给一个给定,让电流跟着给定变化。

    直接用电位器给一个给定,让电流跟着给定变化。负载要大一些,免得在电压已经最大的情况下得不到想要的给定的电流。

楼主(2008-03-17):
不会吧.

负载的电流在变化,我的dsp怎么知道负载电流变大还是变小?
楼上的是不是在最大负载的时候调节的PI参数

楼主:
哪位同志知道

网友B(2011-11-28):
关注一下--LZ现在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