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00的片内双存取RAM问题?

楼主(2008-02-05):
双存取有什么意义?
作程序存储器好还是作数据存储器好?
同时读写有什么意义呢?同时读写一般是不允许的吧。

网友A:
俺也搞不清~~~不过5402的都是DARAM,所以就不研究了~~~

网友B:
SARAM和DARAM的差别

经常使用的数据存储器,和主程序的存储器使用DARAM,程序中的符号段,向量段等用SARAM.
DARAM为一个周期内访问2次的,特别对流水线的4和5阶段的同时读写有用

楼主:
谢谢3楼,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