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DSP,有两个问题一直不明白,请大家帮指点一下

楼主(2008-02-15):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一,互锁用,问题2,外围芯片的要求不一样

有的要读高,有的要读低,读高的是intel8080总线,读低的是moto的总线,也许我记反了,反正这是一个不需要理解,只要**的知识

楼主:
还是不明白!

互锁用什么意思?

网友B:
请教单片机技术

请问64F2626FA20是什么芯片?哪有其说明书下载?RX305—7是什么处理器的型号?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