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F2812自带ADC采样前加RC滤波电路,请问截止频率取多少

楼主(2008-02-15):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如果这个问题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么只有上帝才知道

网友B:
看你的应用啊

如果你的采样频率是1200HZ,那么截止频率必须小于600HZ,推荐值:采样频率&gt=信号频率*10,RC滤波截止频率取采样频率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