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信号的传输转换.......

楼主(2008-02-18):
由于VGA信号有15根线,但是我现在要用两根线将VGA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
请大家推荐一款芯片能够将VGA信号转换成可以用两根线进行传输的芯片。。。
多谢拉。。。。。。。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款Video转VGA的芯片

如题,多谢。。。。

网友A:
关键是传多远

可以转换成数字形式的,使用光纤,这样可以传几KM都不成问题;
还有一种是用模拟传输,INTERSIL有很多芯片,如EL4543, 可以传几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