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格式问题,AD为Q0,系数Kmv是Q22,Kmv=0x2000,正好是2的倍数,而且结

楼主(2008-02-18):
AD, AC, vi, gp, AN
这个Kmv=0x2000取得很奇怪,正好是2的倍数,是不是使用了PU值的方**
AD为正负512,程序里是GPR0_vinv,Q0
系数为Kmv,为Q22
最后的电压Vout=GPR0_Vinv*Kmv
为什么最后程序化成Q15呢?这个Q15和十进制的Vout是什么关系呢?
Invert_v:
SETC SXM
LDP #K0_vinv
spm 1
LACC Vo,10 ;
sach GPR0_vinv
lacc GPR0_vinv
and #03ffh
sub #512
neg
sub #1
sacl GPR0_vinv ;Q0
lt GPR0_vinv
mpy Kmv ;Q22 这里Vout = Kmv * GPR0_vinv
pac ;Q23
rpt #7
norm *
sach Vout ;Q15 为什么这里Vout变成Q15??Q15不是只能表示正负1的数吗,现在的Vout和原来的Vout是什么关系呢?
SPM 0
lacc Uq ;Q15
sub Vout ;Q15
SACL En0_vinv ;Store error(Q15)
lacc Un_vinv,15 ;ACC = Un_vinv(Q30,32-bit)
LT En0_vinv ;
MPY K0_vinv ;P<- K0*En0,Q15*Q15
APAC ;ACC <-- Un_vinv + K0*En-0, Q30
norm * ;Q31
sach Upi_v_o ;Q15

楼主:
per unit 模式

网友A:
当然应该是 Q15

Q15: 16-bit signed interger <----> -32768 to 32767 (0x8000 to 0x7FFF)

楼主:
我用PU格式写了一个,但是不一样

Q格式问题,AD为Q0,系数Kmv是Q22,Kmv=0x2000,正好是2的倍数,而且结果正好化成Q15?是否使用了PU值的概念?

下面是我想的,但是我的是乘以64,和这个程序不一样
1.    采样电压的PU值表示为Q15格式
PUq15 = (最大实际值/额定值) * 2^15;
单片机里存储值 = AD * PUq15/512; 因为是10位AD,零点为3.3V/2,则AD的范围表示为正负512.
令Ksample = PUq15/512
单片机里存储值 = AD * Ksample
例如:最大实际值= 48V,额定值 =  48V,则Ksample = 64

楼主:
IceAge的意思是否为

Q22*512还是一个-1到正1的数,所以结果用Q15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