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FLASH

楼主(2008-02-19):
2812 的MAP需要VMAP=1,MP/MC=0,ENPIE=0;请问那里设置VMAP=1,ENPIE=0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RAM里面跑定时器中断可以运行,烧写在FLASH中就不可以运行了。并且这个CMD文件烧写了一个GPIO可以正常运行。请问主要出在那里问题,是不是中断向量需要注意什么?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2812烧写FLASH后关键代码要LOAD到RAM中运行

网友B:
铁电存储器-多功能芯片

   你好!我是华胄宝**办魏婷。主要从事铁电存储器.我公司的多功能芯片FM31系列,有可能会使你的产品更加完美.同时代理以下EEPROM/FLASH。华邦的产品我们公司只有三种产品。型号分别是:W25X10-VSNIG、W25X40-VSNIG 、W25X16-VSSIG
     www.aplusflash.com
     www.winbond.com.

魏婷(宝**办销售工程师)
深圳市华胄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铁电存储器.
TEL:0917-3307901
MB:13636766897
FAX:0917-3307901
E-mail:wt@huazhoucn.com
Web:www.huazhoucn.com
Add:陕西省宝**市赛特路18号世纪大厦1508室

网友C:
boot引脚处理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