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查看国rts.lib这个文件?

楼主(2008-02-20):
请教一下 如何查看这种文件?

或者说头文件 intrindefs.h 的汇编函数原型是什么?
在哪个文件中?

网友A:
一般在同一个目录下有一个 rts.src文件,里面是源代码

楼主:
rts.src中没有那些基本运算函数啊

其中对add sub等函数还是使用了宏调用
还是不知道具体的汇编语言

网友A:
里面的ADD SUB已经是基本的汇编指令语句了

再详细的话,你得看机器码了——看得懂?
DSP一般都是加长指令的,在一个周期中可以同时执行多条指令
先看看帮助中的汇编指令一节吧,把基本的语法和指令结构先搞清楚了

楼主:
原来如此

谢谢楼上

以前以为rts中的指令还是汇编语句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