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选款DSP

楼主(2008-02-22):
公司有款仪器,实时采集,16位精度、20万的数据量做1000阶左右的FIR,每秒能刷新3次左右。
FIR运算是整个系统主要时间消耗,可以考虑线卷积或FFT卷积,视速度而定。
为达此要求,不知选用什么什么DSP方能达此要求。28335够么?用不用使用C6000系列?

网友A:
采样速度要多高?

FIR 1000 阶 就座1024阶的好了,2的整数次幂容易处理
如果对相位线形要求不高 可以采用IIR结构 可以大大缩短时间
如果要求速度高适合选用FPGA的流水线结构来处理

楼主:
我用FIR是为了带通滤波

IIR可以代替么?
看来我这方面理论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啊

网友B:
赶紧看书

奥本海姆的 数字信号处理

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好像说过可以

楼主:
实在无法理解IIR怎么用

就是采样到的数据和滤波系数卷积,整个系统非递归模型
而据我的理解,IIR应该用于递归模型

楼主:
看了一下,IIR是从模拟滤波器等效过来的

其实我的系统是要做带阻滤波,阻带宽度相对采样频率,非常小。最好1MHz的采样频率能做出1KHz以下的阻带宽度。所以才想用高阶FIR
我这种应用,IIR可以搞定么?因为模拟滤波器不是什么系统都设计的出的

楼主:
有点搞清楚IIR了

今天用MATLAB仿真了一下.简单信号做了IIR,感觉效果还行,运算量也比FIR小多了。
就是不知道:1、所谓的相位非线性有什么表现?
还有 2、有限字长的影响IIR要比FIR厉害的多(书上说的)。

网友C:
iir运算量小,可以考虑双精度实数

iir运算量小,可以考虑双精度实数。

其实我也是菜鸟,LZ不妨用MATLAB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