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有效值计算

楼主(2008-02-27):
交流电有效值的测量方法:一个周期采样N点然后利用公式求出,如果用三个周期采样的3N个点的数据,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你是定积分公式不理解,积分上限由T变成了3T吗

网友B:
算法问题

找本算法的书看看,或者是离散F变换的。用3N个点毫无必要,精度也没什么提高。全波F变换用的最多,如果用3N个点,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计算出1/3次谐波来。用于继电保护的算法和用于测量的算法不一样,要注意了

网友C:
我们以前找有效值就直接上芯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