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对DSP的三点疑问.............

楼主(2008-02-28):
用的是TMS320F2808

1. FLASH的可以擦写多少次?

2. 在RAM中调试程序有什么好处?

3. 如果我的程序量很大,怎么在RAM中调试?有必要这样做吗?

网友A:
RAM里运行肯定快么

其他的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楼主只是想说不想在ram里调试

楼主:
DLD2,理解的很对

可你给点建议阿

网友C:
问题1,自己到datasheet找

2.程序烧到flash里很慢,load到ram快

网友B:
没建议

俺不懂这个片子。
我觉得把程序写入flash,如果能够调试,也不错。
    但也许调试功能不完全。
flash的擦写次数其实没啥关系,你调程序能擦写多少次。

楼主:
只有100次阿,调试程序很可能要写坏几片//

“在RAM中调试程序”,这里的RAM是说仿真器的RAM还是目标板上2808的RAM。

程序应该有大小限制阿,如果我的程序很大,怎么办?

直接烧到FLASH中,寿命又这么短/

网友C: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也许你可以用2812仿真

程序编完了,然后放到2808里面,不过只能1000次的确是个问题,而且2809的flash是128k,这么大

楼主:
//

2808和2812还是相差很大的。

你们都是怎么在RAM中调试的呢?

网友D:
干么要老烧写flash

调试通过仿真器在ram中进行,好处么,可以设置断点,观察寄存器、变量,单步。。。
总之方便很多。

网友C:
涛行九天,2808有外部RAM接口吗?

楼主:
涛行九天,在RAM中调试对程序的大小没有要求吗?

我的程序很大,有个二维数组,总共8000字节。编译通不过阿。

改小后才能通过//

该怎么调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