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SPWM控制,经过PI补偿后,增量PI程序是不是这样编写,

楼主(2008-02-28):
逆变器的开环公式为:Ts/2(1+ 0.9sin(2kPI/N)
增量算法为U[k] = U[K-1] +Kp(1+(Ts/Ti)*E[k]) - Kp*E[k-1],
这个U[K-1]是不是用前面的开环公式计算出来的?

楼主:
或者如下

首先NowE = Vref-Vfeedback,NowE有一个最大值MaxE,就算误差再大,也有一个饱和的误差,防止溢出,那么通过这个MaxE,通过PI补偿后,可以求出一个最大的UMax,如果PWM是16位的,
UMax * K = 65535,即可以求出K,以后所有求出的U都要乘以这个系数K,就可以得到pwm寄存器的值了,是这样吗?

网友A:
增量算法计算出来后,要加上积分器

网友B(2009-09-07):
U[K-1]不是开环得出的结果,是上次闭环得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