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请给我看看我使用matlab分析和编写的PI程序对不对?

楼主(2008-03-02):
逆变器输出Vo是峰值为45V的正弦波
1.首先我用Beta=1来分析,那么Error=Vref-Vfeedback,我在编写时程序,
Vref和Vfeedback都要是峰值为45的正弦波,
因为Vref在dsp内,我是保存为峰值为1的正弦波表格,
而通过AD采样回来的数据也要乘以系数,才能变成峰值为45V的正弦波.
2.实际中反馈回来的电压都要缩小,假设45的正弦波经过调理后,变成峰值为1.5V的正弦波,此时Beta=1.5/45,那么用matlab分析时,需要将此Beta考虑,
3.由于在实际过程中,Vout通过变压器缩小为峰值为1.5V的正弦波,那么相应的,Vref也变成了峰值为1.5v的正弦波,此时反馈电压Vfeedback是不用乘以系数的,只需要将Vref变成峰值为1.5V的正弦波,简化了计算(保存在dsp内的正弦波表格为峰值是1的正弦波)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这个没听懂

Vref变成了峰值为1.5v的正弦波,此时反馈电压Vfeedback是不用乘以系数的,简化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