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ED公司的图像采集422到420转换问题

楼主(2008-03-05):
请问那个公司给的那个LOOPBACK程序中,我看到有一个参数是设置422到420使能的,    参数是这个
          Int  resmpl;   /* indicate whether to enable choroma     */
                        /* sub-sampling                           */
在一个头文件里面定义了这样的,
/* video port HORIZONTAL chroma resampling mode control */
/* capture : 4:2:2 => 4:2:0    display: 4:2:0 => 4:2:2  */
#define   VPORT_RESMPL_DISABLE        0x0
#define   VPORT_RESMPL_ENABLE         0x1
看起来好像可以个性修改参数来达到目的,请问改了这个还要改其它地方么,
是不是缓冲区的数据就是420格式的了。请了解的大哥大姐说一下。

网友A:
spru629上面写的清楚

Chrominance resampling computes chrominance values at sample points
midway between the input luminance samples based on the input co-sited
chrominance samples. This filter performs the horizontal portion of a conversion
between YCbCr 4:2:2 format and YCbCr 4:2:0 format. The vertical portion
of the conversion must be performed in software.
The chrominance resampling filters calculate the implied value of Cb and Cr
in between luminance sample points based upon nearby co-sited Cb and Cr
samples. The resulting values are clamped to between 01h and FEh and sent
to the Cb and Cr capture buffers. Chrominance resampling is shown in

video port只能将co-site pixed格式(YCBCR是在同一个位置上)的4:2:2格式转换为CbCr位置在两个Y分量之间(也就是只做了水平方向的处理)
做4:2:2->4:2:0转换所需要的垂直方向的处理,还需要软件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