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5502板子连不上仿真器

楼主(2008-03-07):
自己做了块5502的板子,连上SEED-XDSUSB2.0的仿真器后,打开CCS后就跳出这个窗口,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嘛?

楼主:
哎,都没人回答的

我的六层板的5502啊,要报销了。

网友A:
5502有必要做6层板么

重点检查一下dsp的焊接,jtag电路。

网友B:
楼主大手笔啊

5502都做了个六层

网友C:
查查电源、复位和晶振吧

网友D:
简单的问题

对于JTAG仿真方式来说,dsp只要电源连接正确,有没有FLASH,SDRAM都无所谓,照样是可以跑的。
5楼是行家,你的问题很简单,测一下Vcore和Vio电压,再看看晶体是否起振(没有条件的话,用万用表的DC档直接量晶体的管脚,起振时晶体的两个管脚电压接近,是个中间电压,既不是Vio也不是0),最后再看看DSP的复位端对不对,是不是一直在复位态。
最后劝一句:谁的钱都是钱,5502完全可以做个双面板跑,不要上来就用BGA的,先焊个qfp的试试,有问题也好查。

网友E:
gel文件

对应的gel文件加了没有.

网友F(2008-05-19):
感觉这个提示是GEL文件造成,具体还得自己查

感觉这个提示是GEL文件造成,具体还得自己查

网友G:
GEL+IC复位逻辑+线路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