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642连接VGA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现在想做个DM642+VGA输出的方案:
方案一:沿用TI的方案,FPGA+SAA7105。缺点是成本太高,在板上占的面积太大。所以想改换成CPLD+SAA7105的方案。
问题:换成多大的CPLD比较合适,我用个144脚的CPLD是否差不多。CPLD的逻辑是否特别难调。请做过的大虾指点一下。
方案二:直接接一个DA芯片,输出VGA。我看了一颗ADV7123的芯片。
问题:1.是否可以直接将7123与642的vport接起来?(我看了手册,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不知对不对)
2.如果可以直接挂接,7123的那几根同步线,是否可以直连,还是必须要通过CPLD配一下时序。
3.如果我既要VGA输出,又要普通的TV输出。一个DA芯片是否可以满足要求。(看手册,觉得7123满足不了)

PS:以前“zhongxon”大虾说过,可以直连DA输出VGA。如果您能看到这个帖子,如果方便还望指点一下具体用什么芯片,怎么连?先谢过!
PS:我现在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re

已删除

网友B:
我的做法。

1、我做过很多DM642的板子,包括视频输入有接模拟摄像机的,也有直接接30万,130万摄像头模块的,也有用lvds方式直接接200万像素数字相机的,输出 有接TV的,也有接VGA的,接DVI的。
2、连接VGA前后我做过两种:
方案一:DM642的一个视频口接了两路视频输入;另一个视频口接了一片7121连接TV,还有一个视频口直接接了TI的ths8134,接VGA。实际上这个ths8134可以用adv7123,并且这个芯片有国产的,价格很好。
方案二:在第二个方案中,我用了一片用在高清数字电视机上的显示芯片,这个芯片自己配一片SDRAM,能输出VGA,CVBS,S,数字视频接一片DVI芯片输出DVI。这款芯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DM642的视频输出的帧率和大小与后端这款芯片输出的帧率和大小可以分别设置,如DM642可以输出1280X1024的视频25帧,但这款输出芯片可以输出1280X1024 @60帧的视频,也可以改变大小,还有许多其他功能,非常丰富,价格不贵,几十块钱而已,但它是BGA封装。由于与厂家有保密协议,不便于公开。

楼主:
感谢&问题

首先感谢“yxwsz”大虾,在凌晨的时候还回我的帖子。也谢谢你指点的DA型号。我会先看一遍数据手册再和您联系。
由于项目主芯片要求642,所以这个项目不考虑用FPGA + DRAM(SDR /DDR SDRAM) + VIDEO ENCODER的方案,但也谢谢提供了一个思路。

问题:642与DA芯片连接的时候是两芯片直连的吗?中间是否需要CPLD做点逻辑和时序匹配。

网友B:
方案一图片

楼主:
感谢

感谢“zhongxon”大虾的指点,还配了图片。我会先把您说的那几种芯片的手册看一看。再向您请教!

网友C:
来个可行性好的方案

型号:AL260
厂家:AverLogic
封装:PQFP208
性能:1280x1024@60帧,具有缩放功能

说明:芯片成熟,价格低,非BGA封装容易焊接,外扩廉价SDRAM作为帧buffer。因为自己有单独的buffer,所以不要求DM642实时更新显示数据,对DM642总线占用少。可以挂接DVI驱动芯片实现DVI接口,也可以直接输出VGA信号。

史修栋

网友B:
呵呵 史兄,AL260多少钱?

AL260和我现在用的这个芯片功能应该差不多。

数字信号输入:
· 24 位信号输入接口
· 24/16 位601/709 标准YUV/YCRCB 信号输入
· 24/16 位601/709 标准YPRPB 信号输入
· 24 位RGB 信号输入
· 8/16 位601/709 标准ITU-R BT656 信号输入
· 数据输入信号的时钟采样频率高达165M
· 自动检测输入同步信号的相位和频率
· 可以编程调整输入时钟的相位
· 输入支持18 种ATSC 制式
· 输入支持行频高达75KHz
· 最大支持输入制式分别是计算机的1600x1200@60Hz(UXGA) 和高清晰度电视的
1280x720@60Hz(720p),1920x1080@50/60Hz(1080i)

数字图像处理部分:
· 色彩空间转换(PC 和TV 下显示的RGB 色彩空间,BT.709 和BT.601 标准下的YUV、YPBPR
和YCBCR 色彩空间任意转换)
· 图像数据高精度重新定时的体系结构
· 帧显示频率变换
· 电影模式自动检测和还原
· 支持对输入图像的剪切,输出图像任意位置输出
· 全景模式输出
· 高质量的动态自适应隔行到逐行变换模块
· 1080i 场频提升模块
· 100/120Hz 隔行输出
· 3D 图像动态降噪
· 亮色窜扰处理模块(CCS)
· 高性能的图像缩放引擎(nonlinear)
· 支持Closed Captioning(美标字幕)
· 色温校正
· 白平衡调节
· 亮度色度对比度饱和度控制
· 动态蓝电平扩展、黑电平扩展
·锐化、边缘增强
· 输出端信号进行Gamma 校正
· 支持外部双点OSD 插入显示,可分别显示8 种不同颜色(· 内部生成图形OSD
· 抖动技术
· 逐行到隔行变换模块
· 色彩边缘增强
· SVM
· LCD 快速响应
· DAC 补偿滤波器

视频信号输出:
· 自动检测输出图像场频和行频
· 消隐期间的信号电平可编程
· 可检测输出色彩RGB 数值
· 同步信号可在RGB 上调整
· 支持单点18/24/30 位的液晶显示器数字信号输出
· 内置10 位DAC,支持模拟RGB 信号输出
· 支持输出制式:1600x1200,1280x1024,1024x768, 800x600, 640x480, 480p ,574p,
720p,1080i,1080p
· 支持用户自定义逐行输出制式
· 场景静止输出
· 蓝屏、黑屏及测试彩条输出
· 输出图像的同步信号(sync)和有效数据之间可以进行最大64 个显示时钟的相位调整
· 输出同步信号(sync)的极性可编程改变
1.4 存储器接口:
· 支持4Mx32,2Mx32 的多种存储控制器
· 系统总线带宽可高达32x200M
· 存储器操作的相关时序参数完全可编程调整

网友D:
cpld可以的,我用95144接的.

cpld可以的,我用95144接的.
vhdl代码也很简单,一页不到.
不过是ddr转换而已.
但是cpld没有ddr模块,所以1024以上分辨率有点问题.

楼主:
决定用ADV7123的方案

首先谢谢楼上的所有的大虾们,连史兄都给了个参考方案。

看了数据手册之后,决定使用“zhongxon”兄的adv7123&SAA7121的方案。
原因如下:
看了ADV7393的手册后,觉得ADV7393这个芯片,好像不能直连到642上。(如果不对,还请指正)
AL260配SDRAM的方案,不错。但由于这个活有非常死的尺寸要求。而这个方案占用板上面积太大,暂且放弃。(以后有机会一定试试这种方案)

ADV7123的芯片占用面积较小,价格较好,20-30左右。所以最终选择ADV7123。

昨天,用手上现成的板子,飞了一片7123,做了个试验。有时显示图像,但图像不稳。怀疑是由于飞线太长的缘故,加上飞线VPORT线大约有20CM长左右。

大概的连线如下:(还麻烦“zhongxon”兄给看看,再指点一下)
7123           642
B[5..9]       VP2_D[0..4]
G[4..9]       VP2_D[5..10]
R[5..9]       VP2_D[11..15]
BCLK          VP2_CTL2
HSYNC         VP2_CTL0
VSHYC         VP2_CTL1
CLOCK         VP2_CLK0

先谢过!

网友E:
探讨一下.

探讨一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得出结论 "看了ADV7393的手册后,觉得ADV7393这个芯片,好像不能直连到642上。" 的.

网友B:
to zqdsp

你好,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发电邮给我,我把DM642与ths8134和与saa7121的两页原理图copy给你。zhongxon@163.com

楼主:
to zhongxon

谢谢你的帮助。我给你发了邮件,请查收一下。如果没收到,我的邮箱是zhaoqiangdsp@163.com ,麻烦你给我发一下那两页原理图。我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B:
to zqdsp

邮件已经发.

网友B:
直接从DM642出来的。没有经过CPLD

网友F(2014-03-04):
你好,我现在正在做DM642+ADV7123的VGA输出,想向你请教下驱动程序和硬件连接问题,我已经发邮件到你的邮箱zhaoqiangdsp@163.com,不知是否方便?能否加下我QQ34574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