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12 捕捉pwm波的问题

楼主(2008-03-10):
我用2812板子自带的pwm1通道(即GPIOA0)产生pwm波,同时用cap1((即GPIOA8)捕捉此波形,但是执行后,评为pwm输出正常,但是捕捉通道一的寄存器CAP1FIFO和CAP1FBOT中值都为零.同时又试了其他通道,也是这样.奇怪的是,无论 cap引脚悬空时,还是连接上pwm波,捕捉通道的的中断标志却置位了,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附上一段 事件管理器初始化的程序 请大家帮着看看
void InitEv(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0xffff;
        EDIS;

        EvaRegs.ACTR.all = 0x0006;   /
        //EvaRegs.DBTCONA.all = 0x0530;
        EvaRegs.COMCONA.all = 0xA600;
        EvaRegs.T1CNT = 0;
        EvaRegs.T1PR = 937;
        EvaRegs.CMPR1 = 80;
        EvaRegs.T1CON.all = 0x174E;
    EvaRegs.CAPCON.all=0;
        EvaRegs.CAPCON.bit.CAPQEPN=1;
        EvaRegs.CAPCON.bit.CAP3EN=1;
        EvaRegs.CAPCON.bit.CAP3TSEL=1;
        EvaRegs.CAPCON.bit.CAP12TSEL=1;

        EvaRegs.CAPCON.bit.CAP1EDGE=11;
        EvaRegs.CAPCON.bit.CAP2EDGE=10;
        EvaRegs.CAPCON.bit.CAP3EDGE=11;
        EvaRegs.CAPFIFO.all=0x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