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x的GPIO18,19和34管脚连接外围电路会影响BOOT吗

楼主(2008-03-11):
DSP280x系列外部GPIO18,19和34管脚连接决定了其复位后boot类型,请问,这几个口不能用作他用吗,会受影响吗,比如说想用GPIO18,19的串口,会影响boot吗

网友A:
只要上电复位时,这几个脚是你想要的boot状态就可以用。

否则就进入另外的入口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