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隔离电路

楼主(2008-03-11):
最近接的一个电路老出现干扰
请问要加光电隔离电路怎么接
还有12v电路经过dcdc后转为5v,这两个电源的地能不能接在一起共地??
谢谢

网友A:
隔离电路自己找,到处都有

dcdc电路要看结构,有的开关电源是隔离的,有的不是,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B(2008-09-18):
用磁耦隔离嘛

去百度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