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CS的Watch Window中观测汇编变量?

楼主(2008-03-13):
各位大侠,请问如何在CCS2.0中如何在Watch Window中观测汇编变量?
我是用汇编写的程序,定义了一些变量,定义的方法是 .bss AAA,1
我将AAA右键添加至Watch Window中,CCS提示“未定义的变量”,
请大侠们指点。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哪位知道的大侠,请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类似问题

我的也是watch window中的问题

.bss a,b,c,d

ADD a,3,a

结果发现观察窗口中的是执行操作的是b
也就是说,变量名和寄存器对应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