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LF2407A做JTAG仿真一定需要外扩SRAM吗?

楼主(2008-03-17):
看到有的资料上些要仿真需要外扩SRAM,我的板子上有片外扩的SRAM,但不知道会不会发生SRAM数据读写和JTAG仿真的冲突!

另外:我用的SRAM是64K*16的,那是不是用LF2407只能访问其中的32K呢?我觉得只能访问前面的32K地址(0000H-7FFFH)

网友A:
-

数据和程序是由DS和PS共同控制的,与门连接,但是A15上是连了DS,也就是说低32K为程序存储区,高32K才用与数据存储区。

以上情况至少在我买的板子上是这样的。

网友B:
呵呵,51单片机没有学好

楼主:
最本质的问题是:

unsigned int *p=0x8000;
*p=0x1234;

这条指令执行时A0-A15是0x8000还是0x0000?

网友A:
一点愚见,一点疑惑

首先,扩展的64k*16中的区分地址和dsp的地址定义应该是不能做比较的,因为它是由dsp外部的地址线连接的硬件情况来决定的。

外部扩展的ram映射到data空间,所映射的地址是0x8000~0xffff,对该段地址操作将导致ds引脚发生变动,从而导致外部ram的a15为高。

所以地址线就是1--- ---- ---- ---- (如果仿真时是对程序存储空间进行操作,所以就不会导致ds发生变动,而是ps.
从而使得地址线是0--- ---- ---- ----

至于unsigned int *p=0x8000;
*p=0x1234;

个人认为,应该是对数据空间的0x8000地址进行写入操作。
0x8000为外部ram地址,所以ds变动,从而写入的数据为外部ram的0x8000(该地址由外部地址线路决定,与数据空间的ram地址是不可比较的)

但是有点疑惑的就是:

unsigned int *p=0x8000;
*p=0x1234;

应该操作的就是数据空间,程序空间应该如何操作呢,io空间又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C:
你不扩只能RAM仿真小程序,大了只好反复烧片,开发效率低

楼主(2008-06-10):
中断向量怎么定位?

2407的中断向量是不能重定位的,那如果我把程序定位到片外的SRAM中去了,要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话,中断向量表该分配到哪里?FLASH中的00H-3FH吗?这样要先烧写FLASH吧?能分配到片外SRAM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