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请问flash多页烧写配置。

楼主(2008-03-17):
请问各位高手们: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烧写问题,因代码太大,所以要用到多页烧写的问题。我先生成.out文件(支持多页的boot)。然后用hex6x转换,这里就有问题了,因我不知转换时用到的cmd文件要怎么修改:
debuguser.out
-a
-memwidth  8
-boot
-bootorg 0x90000400
-bootsection .boot_load 0x90000000
ROMS
{
    FLASH:  org = 0x90000000, len = 0x80000, romwidth = 8, files = {.flashburnuser.hex}
}
我感觉这里应该要改一些东西。但是我不知怎么改。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再问一下这个转换时候用到的cmd与FBTC中那个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请指出来,十分感谢!!
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初学者要遇到的。不管大家知不知都来谈谈经验啊。

楼主:
忘记说了

我删掉我那工程下的大部分程序后,就只留几个文件,代码大小只有300K左右,是完全可以自启动的,所以不考虑BIOS之类设置有问题,因为是同一个工程,一个是那多页boot对不对,还有就是转换时的cmd文件怎么写法。三是转换时的 cmd与FBTC中 要调用的是不是一个,或都说要重写一个。

楼主:
现在我发现有可能是BIOS配置问题了,

网友A:
几点参考

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步骤:
1.你写的.out文件,生成hex文件之后,是否可以翻页烧写到flash内。
烧写进去后,烧写的是否正确。
如果不能翻页烧写,要改FBTC的.out文件。
2.烧写进去的文件,是否可以翻页的boot起来。
如果不能翻页boot,要改boot.asm文件。

太久以前做过,已经不记得是否需要该CMD文件了。

楼主:
我用的boot.asm和FBTC的out文件都是合众达公司给的

我用的boot.asm和FBTC的out文件都是合众达公司给的

楼主:
请问这个与BIOS有关么,

我在BIOS里把那些东东全放在SDRAM内,没有选中load address.今天测试了一下,是可以分页烧写进去的,我看第二页FLASH内有东东.boot也是公司说可以分页的,我看了一下,但是感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