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引导。

楼主(2008-03-18):
CPU, pi, hp, spi, DSP
主机引导。核心CPU停留在复位状态,器件其余部分保持正常状态。外部主机通过HPI或扩展总线初 始化CPU的存储空间。在必要的初始化完成之后,主机在HPI控制寄存器的DSPINT位写1,这个写操作引起DSPINT信号的跳变,从而导致引导配置 逻辑使CPU脱离复位状态,然后CPU从地址0处开始运行。

楼主:
help

用的是c6713
用hex6x生成的hex文件和.dat文件对比后只有第一行不一样。
boot模式也按数据手册上设的。
现在程序写进去后读出来都对着了。
就是程序不转 。
请问大家有什么调试手段?

楼主:
cmd文件

dsp.out
-a
-byte
-map map.mxp
-image
-memwidth 32
-romwidth 32
-order M
ROMS
{
    FLASH: org = 0, len = 0x30000,romwidth = 32 , files = {Ctest.hex}
}

楼主:
好了 hex to .h 文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