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深圳的工程师做个功能部件

楼主(2008-03-18):
大家好,目标如题:

用TI的DSP接一个500万像素的SEMSOR,对于进行800*600以上的视频的压缩及解码功能,把数据传输给另一个部件使用。

不知道深圳本地有没有哪位做到了?

网友A:
什么价钱

什么价钱

网友A:
太不详细

1:采用什么算法压缩(MPEG4/264/wmv)
2. 是否是提供解决方案
3. BOM价格
4. 时间要求

楼主:
如果有意的话,留下邮件地址

我引见给事主,自己去谈价格。

用H.264和MPEG4都可以。

时间大约二个月吧,只是大约而已

楼主:
结构应该很简单

对方提供sensor,工程师只要用TI的DSP完成编码、解码的算法并把数据共享给另一个系统就行了,不需要理会BOM的成本,也算是解决方案吧!

网友A:
g_729@163.com

网友B:
re

如果是800X600,H264,一片DM642能做到15-20帧,如果运动剧烈,能做到8-12帧。这就不错了。目前国内的H264库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有些号称能做两个D1的H264库,实际上压缩效果.....
如果用DM648应该可以。

网友C:
re

为什么一定要用压缩呢,如果只是实现传输功能,那么用光纤、千兆以太网就可以直接传输原始图像,不需要任何压缩,并且成本还低,至少比DSP便宜多了

网友A:
zhongxon:为什么一定要用DM642呢。
 yxwsz  : 压缩不一定要不不压缩的成本低。

网友A:
压缩不一定要比不压缩的成本高

更正:
yxwsz  : 压缩不一定要比不压缩的成本高。

网友A:
做图像压缩就两个指标

做图像压缩就两个指标:
主观评价看图像质量,视频流畅度。
客观的就看压缩率了。
所有的最终都要体现出来。一切虚的假的不可能瞒过的。吹也没用。

网友B:
re g729

客户要求的用TI的DSP。你没看到吗?
除了DM642和648你还有更好的芯片吗?

楼主:
to yxwsz ,我会联系你

  一天没来,就这么多回了,不好意思,大家说得有道理,这个系统难度在于分辨率较高,所以不好做,如果分辨率不高的情况下,ARM9就可以完成了。
  事主要求800*600及以上的分辨率,帧速在30fps左右,这情况下,似乎除了TI的6系列的多核外,好像没有更高的解决方案。
  sensor对方从国外进口,完成能否满足硬件上的需要。

to yxwsz:
因为和DSP配合的一个ARM系统要把数据保留到存储器上,所以不能用网络传输,网络上有一些开源的压缩代码,但在分辨率上都达不到要求

网友A:
我这样说,当然是指TI有其他的DSP能完成这件事

我这样说,当然是指TI有其他的DSP能完成这件事。多关注关注国际市场,DM642是哪年月的产品了。如果几年前,真是只可以考虑DM642。

网友D:
ti 64xx系列dsp

ti 64xx系列dsp, 600M频率的,可以很轻松做到
800*600 40fps 清晰mpeg4或者普通画质h264

网友B:
re

to g729:请问,能说明一下吗,TI哪个DSP?如果是DM648我也觉得那个比较适合,还有其他的吗。6437和6446等与642的能力差不多。

yo alex74:怎么联系到你,我们需要购买你说的这种H264的库。目前我们正在用一个H264的库,当D1时,运动剧烈时,达不到实时或调整画质,能达到实时,但画质差。
zhongxon@163.com 199663740.

网友:
拜托搂主学学英语拉 sensor

引用 楼主: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找个深圳的工程师做个功能部件

大家好,目标如题:

用TI的DSP接一个500万像素的SEMSOR,对于进行800*600以上的视频的压缩及解码功能,把数据传输给另一个部件使用。